L NC51Q联想老锋行机器,早上开机不亮,第二次可以

楼主(2013-12-15):
L NC51Q联想老锋行机器,早上开机不亮,第二次可以,什么都换了还是这个情况,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白天正常使用时,偶尔也会出现不亮机的情问,然后拔掉电源线再开就好,有时需要多试几下,有时需要拔拔内存,然后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槽里面的弹片松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期待高人给答案。

网友:
桥虚焊问题

同意

网友:
桥虚焊也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