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掉点

楼主(2013-12-15):
昨天接到一太Gateway Z07 本子,客户说进系统蓝屏,还以为系统问题呢,测试时候一蓝屏强行关机就不能开机了.电流跑3.8就掉点,有时侯有可以开机,不过开机的时候还是跳过WINDOS蓝屏..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先谢谢了啊

网友:
  系统 换个】看看

网友:
拔掉硬盘测试看看,换硬盘换内存条,有时候硬盘坏道了,也是会影响的

网友:
我是裸板试的哦 -有时侯跑0.3几就短点了

网友:
0.3几断电和内存也有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