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楼主(2013-12-15):
开机黑屏   有时又可以点亮   这什么原因啊     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北桥,我这里还有两块哟,加焊,没多久又来,再重植,没多久又来,最后换芯片,干脆不亮了

网友:
多半是显卡挂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北桥,不要加焊,最后会报废

网友:
我这也是接到一个K40ab,上次这个本是黑屏,我加焊北桥好了,这次是进系统花屏,加焊了北桥不亮了,重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