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SC1100C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5):
给位高手;
索尼VPSC1100C开机就掉电,不停的开机掉电,各个电压都没有短路,请问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掉电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

网友:
上电到0.65左右马上掉电,不停重复上电掉电。求助中!!

网友:
问题解决了,刚开始以为是上电有问题,发现CPU供电MOST管子短路,加热又好了,上电后又短路,后来加热南北桥集成芯片开机了,现在重新植球安装上去没有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没有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