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维修,小细节影响大成功

楼主(2013-12-15):
联想G460 版号:LA 5751P。
同行送过来一台电脑,说一声搞一下,然后走人。接过机,电脑上还贴着标签“不开机",二话不说,拆机。
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0,52.PLT_RST#3.3v,再看cpu复位
H_CPURST#1.1V ,确为不跑码,心有些荒凉........
再查cpu pgood
电压为1.26v,不正常,嘿嘿找到了。CPU PGOOD是由+3VS经过1K电阻PR76上拉。看看VGATE去到哪个地方,可能是后续拉低的。
送到一个与门不采用
送到北桥,这个电阻也不采用,就送到了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都不采用,那说明什么呢,要么就是cpu供电芯片挂了,要不就是+3VS拉低了。可是cpu供电电压正常,可以暂且排除,不过也跑不掉,那就量下+3VS,电压才0.46,果然不正常。追查转换电路
U4的第5678脚3.3v很稳定,再看G极0.2v,意料之中。R880欧姆电阻不采用。B+19v经过47K电阻再被受Q9控制送到mos管U4作为它的G极控制mos管导通。量下电阻R89的第一脚为0v,阻值为400多,断线了?飞线过去,再量电压。1脚有19v而电阻的第二脚为0.2v。打下阻值,2M多,果断换掉,刚好手上也有一模一样的料板。再通电测,第二脚还是0.2几v。将Q9,C114,U4都拆了,再量U4的G极也就是电阻R89的第二脚还是0.2几v。不会吧,难道是板子漏电?键盘接口那里有一点点进水,靠近U4,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刷两下,阻值都有。没发现可疑地方。上BGA烘烤。再测mos管G极,还是0.2几v。神马情况呀。原因就锁定在转换电路这里,可是就G极连接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想了想。还是量下电阻R89阻值,电阻R89阻值为无穷大。好啊,被料板忽悠了。竟然找了个坏的电阻。于是再找个47K的电阻装上去。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果断接屏,
亮机

             总结。小细节影响大成功,不能完全相信料板,料板上的元件也有可能是坏的,下次该注意了

网友:
好啊,被料板忽悠了

网友:
楼主拆个电阻都能是坏的啊,没遇到过,不过细心还是决定了你的成功

网友:
果然是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很厉害,膜拜!

网友:
是真的是够细心的。思路也是相当的清晰!楼主,这机修的好!多发这种贴!

网友:
料板上一定有坏件的,要不就不是料板了。拆下的件都要测的

网友:
这确实是个细节,一般一模一样的料板上的电阻电容我就直接拆了,没考虑好坏,不错不错

网友:
看到楼主被料版忽悠我就笑出声了

网友:
很熟练的维修!PG电压不够,一路排雷。。。。。

网友:
不能灌水

yun601804607 -2 严禁灌水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够仔细的不错

网友: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修的不错,再仔细点

RTEWTYR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cpugood不对 这个板还会有pltrst吗

网友:
挺好的,每个帖子都是每位发贴的心血,我会认认真真学习,谢谢LZ分享

网友:
小电阻喊上后该量下的

网友:
原来坏的料板会不会就是你拆的那个电阻的原因呢,

网友A:
问下楼主不采用是什么个意思,还有CPURST和CPUPGOOD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这下涨经验了吧

网友:
PM_DRAM_PWRGD 也是位低吧。。  奇怪 这机器 居然会有PLT RST#

网友:
哈哈.是啊.这些真是平常要非常注意的.

网友:
没看懂,建议LZ在发帖时,能整理思路。分段书写!!

网友:
在看一遍,果然清晰明朗,LZ好样的!!错怪LZ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碰到的很多。。

特别是东芝M300的机器。

网友:
南桥有复位了,CPU的电源好信号竟然没有,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思路很清晰,看来料板的件装上去之前一定要测量。

网友:
细心的结果。

网友:
你做一辈子维修,就会发现“世上无可不能”

网友:
上机之前都要测量一下,就少走弯路了,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确实仔细啊,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不采用是什么个意思,还有CPURST和CPUPGOOD正常电压是多少

图纸上打的那个@代表这个位置的元器件没有装,预留位置,这个型号的可能没装,但是不代表这个板子作为其他的型号机器的主板那个位置的元器件也不装,CPURST一般多为1.05V,CPUPGOOD,电压取决于上拉电压,多为3.3V,也有5V的前一段时间修了一个HP的机器就是5V的好信号,希望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网友:
这个细节确实够小了,一般的我还真没测过料板上拆下来的电阻什么的是否正常呢,看来以后还要细心啊,谢谢分享,帮你顶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维修时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做维修真的仔细了

网友:
我前几天就拆了料板上的630不行,害死人了。来的时候0.8不亮,测各个电压都起来,刷了BIOS,加焊后1.3亮过2次,基本确定是630,果断拆料板,上去1.6正常跑马兴奋死了。结果……灰屏,当时就懵了。后来没办法还是买了个631焊上去就OK。所以料板上的,有时候真的成功在于细节。

网友:
是啊,现在我拆料板的东西都不放心!

网友:
楼主图纸中的SUSP待机应该是个高电平吧  触发以后是低电平吧

网友:
联想G系列的转换电压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那个关于CPU复位的。像那种PG 都正常的。北桥就是不发出CPU复位的怎么搞的呢。。。。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还真得细心点    宁愿错杀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也不能放过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个!!!!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连的,省事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连的,省事省时间。。

19v 的,不过这样确实很、快速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    对电路研究和时序功底不错

网友:
哈哈,一般都会这样的。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问下楼主不采用是什么个意思,还有CPURST和CPUPGOOD正常电压是多
正常情况下是3.3的高电位

网友:
  修电脑就是要细心,lz好榜样。

网友:
拆个电阻都碰上坏的,不容易啊,哈哈。不过有个习惯拆下来的电阻换上前,我喜欢测一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小细节影响大成功,不能完全相信料板

网友C:
CPU  PG   REST 怎么样

网友:
CPUI电源好信号,一般电压在3.3吧。回复楼上的

网友:
是真的是够细心的。思路也是相当的清晰!楼主,这机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PG   REST 怎么样

此板cpu复位1.1v

网友:
技术牛,细心。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技术帖子,THANKS

网友:
真的好羡慕你们的技术  是怎么锻炼的能这么厉害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了电阻阻值后在装上去的、

网友:
料板 电阻都坏。这种情况很少见哦

网友:
楼主细心呀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啊,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却实啊,这个是要小心的

网友:
不跑吗就是要去查复位吗,还有楼主怎么想到去查CPUPGOOD呢

网友:
楼主厉害。难怪这么多人挺你。

网友:
料板也有坑人的时候呀,还真得细心要不然要走弯路的呀!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心要细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一个字:佩服!

网友:
楼主在料板上拆之前应该先测下是否是好的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熟练就好了,

网友:
呵呵,有提醒左右,修机器是要细心了

网友:
要是我修,我就会先换个U4试试,维修还得细心,学习

网友:
以后自己要注意了这些情况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有头绪的--作为一个新手最头疼的是接到一块板子不知道从哪里查起。真是头疼。呵呵-还是挺羡慕楼主的。

网友:
很熟练的维修!PG电压不够,一路排

网友:
同意楼主。细节很重要。

网友:
在严谨的时序 也会有漏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R89坏了,导致+3VS电压没有正常出来。
可是我刚查了下+3VS这个电压·是S0电啊,给桥也有供电· ...

是啊!你也发觉了啊!这板子牛p哦

网友:
楼主很细心,希望多发这样的贴。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 我手头料板紧缺 支持楼主的胆大心细!

网友:
很正常呀,换上去的东西没有反应,一般都要在测下所换的原件嘛

网友:
这个电阻都没有标号,挺难找的,哎,本本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不采用是什么个意思,还有CPURST和CPUPGOOD正常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不上件的意思,板子上没打这个元件吧。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不错楼主,思路也非常清晰,故障来判断快,理论扎实!

网友:
真细心,楼主赞你一个

网友:
CPU_PG 1.26V这个电压有问题吗?正常吧

网友:
说不定楼主的料板就是因为那个电阻坏而
之前没修到成为料板的。

网友:
路   过 学   习

网友:
楼主你可真够心细的了

网友:
楼主对上电时序和电路基础的功夫比较扎实

网友:
佩服果然是高手

网友:
够细心的啊

网友:
顶一个,让更多人学习

网友:
楼主修信号厉害,我最怕不跑U的了,我一看到不跑U的就没把握修好了,对这方面信号时序不太了解,不知道哪有这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不采用就是没有安装,CPURST 应该是1.05V CPUPGOOD 3.3V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希望没有误人子弟

网友:
确实是的,技术本来就是个细活

网友:
厲害,有條有理,步步成章

网友:
思路清楚,写得更是详细,也能看得出条理;不过还是有一小小迷惑,同楼上提问,不采用是什么情况!LZ解释一下。。。。

网友:
G460 这机型 稍微近点水, 这地方几个电阻就不行 了。

网友:
小心发大财

网友:
都不晓得技术好还是粗心,楼主在找料板上的电阻时难道没有测一下,反正我会习惯性的确认一下,要不这也太冤了

网友:
也许这个电阻就是这板的通病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活,每一步都要认真!

网友:
修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技术不错,没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楼主写的图文并茂,新手很容易看懂。。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啊,维修思路清晰,学习啦!

网友:
楼主修得很熟练嘛,不错

网友:
我也是啊、经常被料版忽悠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洗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跟维修思路很清楚,是个高手了,我一般到料板上不去直接拆,用万用表量阻值差不多的就拆过来就是了。

网友:
一般从料板上拆电阻 我都会先测下阻止才会用的

网友:
大神级的分享呀

网友:
就怕小东西坏引起,难修呀。

网友:
新人问一下,Q9要导通是不是要SUSP这高电平呀,还有U4要导通G极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楼主应该把R68翘起来量电压啊……请教一下楼主你那cpu复位信号、plt_rst都是怎么测出来的啊?我平时修机感觉不好测量啊……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就是复位都有了也还是要看PG的

网友E:
换完了之后我都习惯在测一下,万无一失嘛,对了,CPURST正常是多少伏啊?1.1V正常吗?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完了之后我都习惯在测一下,万无一失嘛,对了,CPURST正常是多少伏啊?1.1V正常吗?忘了。

嗯,当然正常咯

网友G:
现在还是没有明白   三极管转换电路怎么才是正常   不正常的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当然正常咯

谢谢,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是没有明白   三极管转换电路怎么才是正常   不正常的    求指点

mos管123,5678脚都有3.3v就是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LZ用烙铁焊的太久,导致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
尼玛这个电压不出来叫不跑码???

网友:
确实细节决定成败,不过此类不跑马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料板害人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以后再料板上拆配件都要检测下,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 你从料版拆完  不在确定是好的在装吗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联想G系列VS电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哎,开来还得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