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12-15):
B对地电阻为40欧姆。从电源的紫线过来的从A脚输入。B脚供电到IO.故障为不触发,因为A对地短路,上电的话紫线电压在2-3多跳变。以为是p06p03g问题,拆下测试还是B点还是对地短路,又拆IO,还是一样。晕啊。。那就用烧机大法。把可调电源,调到0,把正极接到B点,负接地,看着电流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加电压。当加到3伏左右的时候。电流已经1.0了。以我的理解,这个地方的电流设计不会这样高的,因为短路才这么高。马上调小电压,让电流低小来后,去摸主板。呵,先大摸主板背后了。这是可以大约的确定发热的位置(这个方法夏天不好用)。一摸发现发热位置。

网友:
图片发出来,怎么这么的小啊。

网友:
把图片发出来看是否是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没办法看的

网友:
图片一个都看不到

网友:
查看一下开机电路,条件有没有齐全

网友:
图全挂了,看不到呀,楼主。

网友:
第一次发帖吧。

网友A:
你说的什么A啊B啊的,发的图片根本就看不到,也没阐述,触发电路上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什么A啊B啊的,发的图片根本就看不到,也没阐述,触发电路上的工作条件啊

图挂掉了,显示不出来了。用本地上转功能,转不上来。说是太大了。图才1.75MB。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发个贴都不成功。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图片才1.75MB,就是转不上去。

0.5M都是大的,传不上去的,何况1.75M,改小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经验吗?

是啊,第一次发贴,想不到图片不显示。

网友D:
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晶振试试

这个是修好主板的过程,是6520坏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板子 学习了~~~

网友E:
电流表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哪里有卖?

迅维买的了。。还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可以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哪里有卖?

迅维网有哦!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哪里有卖?

迅维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修好主板的过程,是6520坏了。

所以您這是因為6520短路,拉低io供電,導致io不工作囉~~那待機3.3v正常嗎?開機排針電壓和跳變都正常嗎?

网友:
不正常的,因为5VSB被拉到地了。PWRBTN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你用可调电源接在上面是什么意思呀?不怕把可调电源烧了吗?问题解释没?能跟小弟分享下吗?我是新手

网友:
帖子发完了吗?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

网友:
还是学习一下。。。。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还不如直接发电路图来的实在。触发的条件 老师应该讲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