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掉电

楼主(2013-12-15):
华硕K40I板号是K40ID,开机电流跑到1.3掉电,不插内存不掉,有时候也能亮,正常进系统,就是关机或者重启之后又掉电,求思路

网友:
我有碰过一台HP4411s的,情况跟楼主的一样,最后换显卡解决问题了。

网友:
少了一组电压导致的问题  ?????查看下是否某一组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是AMD的吗,北桥不是容易坏吗?

网友:
一般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

网友:
mcp79 对吧。我跟你一样。 买个种子新桥,160.00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 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滤波电容   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哟,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之前也修了个最后做北桥好了

网友:
Under a set of signals to see whether a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