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集成显卡,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12-15):
刚来时无待机,max 8734A进水腐蚀,没代换件,清理了下。有待机了,不触发。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NBSWON#有跳变。
测EC供电正常,时钟一脚0.2几,另一脚1.6几。ECRST# 2.2V .按开关后不发出S5_ON.

求助?时钟正常吗?复位低正常吗?EC 87541

网友:
换了个晶振 0.18,0.5.刷过BIOS 无果

网友:
刷了跑码了吗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都没出S5_ON

网友:
还是先找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A:
换IO试试  估计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试试  估计IO坏了

我也怀疑IO,没有件啊。

网友:
EC复位电压低,除了EC短路还有别的可能吗?上拉电阻3.3v,过电阻就变成。2.2v。充电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B:
测下电压低的地方阻值有没有明显偏低哦 没有换io了 休眠 电源 信号ok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电压低的地方阻值有没有明显偏低哦 没有换io了 休眠 电源 信号ok没了

电阻电容延时器件没问题。ACIN ,LID_EC 为高,BL/C为低都正常

网友:
南桥好坏啊 ?

网友:
EC复位2.2V 怎么看都感觉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