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苹果机 不跑U 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3-12-15):
接了台苹果A1278的机,HM65好像是被加焊过,上电源电压0.2左右,检查发现桥后面掉了个电感,补上电流可上0.7一秒就掉电,重起 反复,用手感觉CPU和桥都有温度,CPU电压力1.1V  不过L7550电感没有,我朋友有一片一样的板,说这L7550没电压正常,被加焊过HM65就重新换了一个新的HM65,结果还是一样,无从下手,求思路

网友:
楼主 啊   我这也是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cpu  现在修好了吗    给说说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少信号或者短路多一点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