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做系统出现0X0000007B,请大师讲解

楼主(2013-12-15):
如题,一客户拿来一个机器说做系统,我开机试下,能到桌面背景(出现一个错误提示,具体记不清了),就无法再进入正常桌面。
开工,GHOST完成重启解压,在滚动条滚动几下之后直接蓝屏0X0000007B,查代码为硬盘模式不对,更改无效,后来重新把硬盘分区,再GHOST,完成后重启,还是一样蓝屏代码。
又把这块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一个联想品牌机,GHOST完成后重启还是一样的蓝屏代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来在人家机器上还可以进到系统,一做就蓝屏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AHCI,请更改IDE模式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不行,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网友:
笔记本装XP,要改硬盘模式的啦,你给他装个WIN7就好了.

网友:
两个方法,楼主试试,1,改硬盘模式,IDE 2,硬盘的问题,这问题可大可小,先把硬盘的电路板清灰下,不行就低格硬盘

网友A:
建议: 使用XP原版安装,不容易蓝屏。另外,XP需要进BIOS把硬盘改为IDE模式才不会蓝屏。

0x0000007B  (等同于新式蓝屏表示代码 BCCode: 1000007B)
这个代码和硬盘有关系,不过不用害怕,不是有坏道了,是设置问题或者病毒造成的硬盘引导分区错误。
如果您在用原版系统盘安装系统的时候出这个问题,那说明您的机器配置还是比较新的,作为老的系统盘,不认这么新的硬盘接口,所以得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兼容模式。当然了,
现在人们都用ghost版的操作系统,比较新的ghost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关于人们找不到IDE这项的问题,因为很多主板标明这项的措辞不太一样 有些写着AHCI和Compatibility,这个AHCI就等于是SATA模式,Compatibility相当于IDE模式。

跟分区大小没关系,XP系统所在分区15-20G就够用,30G也没问题。

网友:
中毒了 造成的

网友:
小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
重做引导分区,做做看怎么样,硬盘坏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网友:
三楼正解,实在不行就从新分下区

网友:
   先模式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使用XP原版安装,不容易蓝屏。另外,XP需要进BIOS把硬盘改为IDE模式才不会蓝屏。

0x0000007B  (等 ...

好清楚 学习了  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看  这回终于知道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楼主换个硬盘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