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NTEL775主板通病,大伙进来解决它,保证受益匪浅

楼主(2013-12-15):
本人开了个小维修店,大大小小的问题,遇到很多,大部分都能解决,唯独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请大伙帮忙解决故障情况:技嘉主板,开机触发后,诊断卡复位跳过,无码,3秒断电,然后反复这个过程。
不是一片板子这样,2年多了,手上现在至少遇到几百片 现在还有20片这样故障问题,无论P31 P35 P43 都一个德行。第一,刷BIOS无效  第二 换IO 无效 第三北桥加焊无效(试了3片)第四:加焊南桥无效  第 五:CPU核心供电场管全部测试OK 换CPU管理芯片照旧,唯独还没有加焊CPU座,大家帮忙下,找出来答案,这个板子太多了,都是这个问题,不用再提刷BIOS 换IO之类了,我没片都试过这些过程。
大伙来,解决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只要大伙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我现在马上可以测试  手上很多。

网友:
你买个 775带灯测试座。。也许能发现问题。。。。

网友:
点解不加焊U座试下呢,可能就是U座问题.

网友:
好,马上开始,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有什么电压 没出来吧,, 时钟呢,

网友:
我也估计是,但是空载的话,电压都正常 所以请仔细点。

网友:
CPU座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AMD的板子就是复位灯闪。加焊北桥当时能点亮。放两时后还是老样子。后来找一个北桥换了好了。

网友:
我都有一块是这样现象,不知入哪下手,被我抛在旁
希望顶上去有日能解决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CPU  MOS管的波形,有些是CPU副芯片控制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通病啦,技嘉的板就是这样,有点问题不是掉电就是重启,有时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技嘉的双bios,副bios问题,但老板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技嘉主板掉电反复重启的通病是有的,开始以为是IO故障,后来都是内存故障造成的!还有就是775的座子确实很容易虚,加焊就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块未解决,也是技嘉G31和G41,我怀疑是时钟问题!你这个问题我也搞了很多动作,,也无效。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之前也扔了几片了,怎么修就是修不好。

网友:
告诉大家 我昨天时钟换了,无效   更不要说什么BIOS了,CPU座空焊 2片

网友:
希望来几个高手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好多板子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