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 N68

楼主(2013-12-15):
故障现象为内存报警,连续的很短的嘀嘀嘀嘀嘀嘀,一直响,插上内存和不插一个样,诊断卡什么也不显示,就12V灯亮,内存1.9,VDDSPD3.3。CPU1.33V,桥供电为1.22V,其它不太会量,请教维修思路,或者通病,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呀  这里需要测量下总线供电,一般在桥与CPU之间 MOS管可以测到。

网友A:
cpu报警吧,嘀嘀嘀嘀嘀嘀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报警吧,嘀嘀嘀嘀嘀嘀嘀。

不是的,不插上内存报警,插上有一个槽不响,也不亮机

网友:
NV的焊焊桥试一下

网友:
先加桥了,不行刷BIOS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1.22V

加焊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