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2-15):
联想G430  开机不显示  1.02A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说 怎么分析啊

网友:
他是来求助的

网友:
这个可以先刷BIOS,不行就弄显卡了

网友A:
amd芯片组的吗?

网友:
用风枪吹下桥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的吗?

是的   问题OK了    白桥问题

网友:
问题OK了    白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问题OK了    白桥问题

adm的桥容易挂   一般情况下只要开机不显第一步就是烘北桥

网友:
没有过内存把!

网友:
测量各个电压对地阻值  不行刷个BIOS  换个EC

网友:
AMD的北桥要比显卡更早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m的桥容易挂   一般情况下只要开机不显第一步就是烘北桥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2014-01-22):
AMD的桥比显卡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 AMD 不行

网友:
说的也太含糊了吧

网友(2016-12-31):
基本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