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联想B450 点位 ,板号LA14

楼主(2013-12-15):
在线求联想B450 点位 ,板号LA14
这板是纬创代工,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
哪位师傅有点位的请共享下,谢谢!
不显示
板号
联想
b450

网友:
bios问题更多这种 要不然就是显卡

网友:
已刷过好几个Bios了,二修机前面的师傅已做过显卡了
不过经过测量再次确认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