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楼主(2013-12-15):
一台二修机 开机cpu没电压 95831cpu供电芯片 好苦撒搞不定了爱

网友:
按时序来,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还是CPU供电问题吧要不时南桥啊

网友:
测一下其它供电正常不

网友:
神图无图纸,只有点位。估计你只能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进水了就查进水的地方。突然坏的就刷bios,不行,没有别的问题就换南桥和供电芯片吧

网友:
下个图纸,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的 CPU供电没出来显卡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First try another 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