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一直上升到20多V

楼主(2013-12-15):
有谁知道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12V一直慢慢上升到20多V  的问题 5V输出都正常  滤波电容都换过了 12V的后继我也断开了跟高压板相连的电路也切断了  还是上升到20多V  遇到2块这样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 有谁知道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变压器同型号代换,线圈比例要一样

网友:
不会修,知道问题,是一个芯片放大的,我有研究过,没成功

网友:
听一下变压器会不会发出声音,若有的话那就是它坏了

网友:
有的电源板就是20几V,有的断开后20几V你在接个通用版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
变压器不稳定,后继电容呢

网友:
有的20多V是正常的,电压不稳一般查光耦和43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别的电源板上拆个下来 可以换吗

那要看它的型号,和扎数。以及额定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它的型号,和扎数。以及额定功率

针脚一样外形差不多就行

网友:
有的电源板是19到20伏的。5伏正反馈电路应该正的。查查19-到20这一路的电路吧。

网友:
5V正常,就不用管它.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电压高的,找一个30V的高压板试一下,如果能用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5V正常就说明此电路的稳压系统 是正常过生的。至于12V电压上升的问题,只要电压不超过所接电容的电压的2/3就可以了,高压板电压可以从12V到24V正常工作的

网友:
很多机器空载时电压升高是正常的,清华同方的部分机型在加载时+12V输出在13或14V,但空时接近30V。所以+12V的滤波电容往往都是25V或35V的。

网友:
有些板子空板电压都偏高,12V空板测有可能是19V,你接上负载在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