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3000 C305板子的纠结

楼主(2013-12-15):
修一体机比较少 说是笔记本又不是 总之是什么样子的都有  呵呵  也怪咱笨呵呵
机子来的时候是加电不亮  插上电源看电流 1.7  应该是内存 但是换内存还是一样 怀疑没过U  取下U后成0.6左右  按上去还是1.7 应该是过了U  没过内存 量内存供电有1.8V 直接做北桥 做后亮了  可是白屏   又焊了显卡 还是白屏  我就郁闷了  说量下屏供电吧 一看 平线一半没插好 悲催的  插上屛线 亮了  哈哈 以为就完事了

可是结果呢 结果用开关能关机 可是却无法正常开机 摁开关能加电但是卡1.7 屏不亮  还时不时的掉下电  现在是直接拔下电源后 第一次插电有时能亮  有时掉电  我就纳闷了 都亮机了啊 怎么还有这个毛病呢  郁闷 不知道 怎么查 了 没头绪  各位大使们 给个建议

网友(点评):
往往三班斧下去后,没效果,不知道怎么办了。 建议还是先思考,再思考,再思考。再做行动,三思而后行

网友:
一体机都会修,你才是高手啊

网友:
桥没做好吧

网友:
呵呵,一体机也比较好修,LZ的桥没有做好,你要把桥做下来重植才会好的

网友:
一体机还比较好修 ?  高手 !!!

网友:
嗯 应该是 后面我又做了下 好了 可能天冷 温度低 后面用高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