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062所有条件正常,无VTT参考电压,不跑码

楼主(2013-12-15):
今天碰到一块MS-7062主板,上电后测假负载vcore1.1V、pg1.2V、时钟0.33V、复位1.2V均正常,唯独VTT参考电压为0V,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其他灯显示正常。上真U不跑码,数码管显示----。

测vcore、总线1.2V(测的mos管S极)、桥1.5V、内存1.8V/0.9V,PCI时钟1.6V均正常。没有头绪了,刷了BIOS还是不跑码,求大师出来指点一二,谢谢!!

补充:带灯测试仪测试总线正常

网友:
有些主板VTT参考电压 要上真U才能测到的,楼主你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我不知VTT参考电压是什么。只知VTT和VTTPG

网友:
跑线路,找VTT参考电压的产生电路,找出故障点。

网友A:
VTT电压点很多主板测不到电压的,不要关心他。

网友:
VTT参考电压 是说在带灯座上标有的字母吗?

网友B:
感谢徐总提醒,原来假负载上的VTT参考电压有些是测不到电压是正常的。那这下该从哪里下手分析不跑码的原因呢?拆网卡?串口芯片?之类的?还是测bios信号?

网友:
VTT参考电压是总线电压通过什么转换来的、、、

网友:
       要上真的才行    你可以换个试试嘛     另外总线复位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TT电压点很多主板测不到电压的,不要关心他。

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主板还可以测量下南桥的PG信号 是否正常,分别是VRMPG 和PWR OK 信号。

网友:
卫星的 板子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主板还可以测量下南桥的PG信号 是否正常,分别是VRMPG 和PWR OK 信号。

谢谢提醒,我刚测了VRMPG和PWROK都是3V以上的高电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徐总提醒,原来假负载上的VTT参考电压有些是测不到电压是正常的。那这下该从哪里下手分析不跑码的原因 ...

先查各大总线,刷BIOS,拆.

网友:
VTT是总线电压转换而来的,只能这样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