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 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3-12-15):
下面的内存槽不亮机,请问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给小弟点思路,现在正在查图纸

网友:
这种故障范围应该很小了,你先刮一下内存槽,然后再跑跑到桥的线路看

网友:
测试下主要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换个槽

网友:
用阻值卡打下阻值,我碰到北桥虚焊 加焊解决

网友:
北桥虚了吧,我也碰到过

网友:
北桥和内存槽,其他少见

网友:
可能是那个槽通往北桥的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2014-08-19):
我遇到了一台AMD 的 可能CPU有问题了

网友:
这卡不好加焊啊容易挂。

网友:
看你CPU结构是什么?

网友:
          短路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