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HK350-11AP电路图,或是指点一下..短接绿线,50V电 ...
求航嘉HK350-11AP电路图,或是指点一下..短接绿线,50V电压爆炸了.

楼主(2013-12-15):
求航嘉HK350-11AP
电路图
,或是指点一下..短接绿线,50V 47UF电容爆炸了.....绿线与绿线中间的电容
求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3-12-20 18:20):
待机时(插上电源),就直接炸了..

网友:
先找个图纸瞅瞅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启动电源的时候电容爆炸吗

网友:
检查电容旁边的负电压整流管,看看有没反向击穿。电容爆炸估计是正负方向有问题,不然在那个位置一般不会有高过30V的电压的

网友:
同意4楼。
炸电解电容,一般有两种:一是电压高,二是接入了反向电压。如果是电压高,那么其他位置的电压一般也会升高。跟这个电容接的那个整流二极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这问题还没有碰到过啊,见识了啊,电容爆炸的情况一般就是电压过高造成的,4L讲的不错可以参考的看看

网友:
如果楼主的照片就是故障的那个电源,电容的极性应该没有问题。先卸下它的整流管,测量是否击穿。实际上,很多电源已经省掉了负-5V,拆掉相关的整流管和滤波管省时省力。

网友:
待机的电压不正常,看这个电源出处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