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剑齿虎X58 01 b2 E8 00循环跳,无法开机

楼主(2013-12-15):
RT X58的华硕主板,内存,CPU什么都系正常的。  就是主板比较纠结,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求神回复。

网友:
显卡正常吗,

网友:
又可能是显卡吧?查一下

网友(2014-04-20):
清下COMS试试先

网友(2014-06-24):
难道见到你这个讯维好啊。。撸管兄。。哈哈

网友(2016-06-02):
我这里也有一个循环跑码~~~内存不接就报不过内存~~~看到有两个BIOS 一个大8脚   一个小8脚~~~大的刷了一样~~~是不是要刷小的

网友(2016-08-09):
我这里也有一个循环跑码的 换内存就好了  但比较挑内存

网友:
我换了好几条内存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