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和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3-12-15):
今天岳父的电脑坏掉了,说是经常开不开机, 有时还能启动,拿到店里一看,直接测主板电池2.65V,换掉,再拆开电源,发现四个电容鼓包,待机4.6V,短接无反应有滋滋声,换掉电容后可以正常开机了,重新连上电脑,发现不接四针接头可以正常启动,各风扇都转,接了四针就不工作,怀疑负载带不动或是短路导致,又查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短路,直接将看似正常的12V电容16V 2200uf的电容换掉后正常了,紧接着好戏上场了,接上显示器线,开机,电容转一下就停掉,保护。最后一个一个试,结果试到显示器线的时候发现不线怎么点都没事,接了线就保护,找了一条新的线换上,再加电没事了,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显示器线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个现象是主板保护了吧?是显示器线里面有线短路了吗?

网友:
问题比较小白,只是不太清楚显示器线是个怎么走向

网友:
闹了半天还是电源不行,不带载测各电压都正常,带负载就保护,我应该从哪里着手?大电容每个电压是148V,这个不用换了吧。

网友:
围观者,本人也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