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进系统后,外接显示器不显。。。求解!

楼主(2013-12-15):
今天客户拿来一联想机器。开机进系统后外接显示器不显。。。。。外接vga接口接显示器,按键盘上的切换键后,笔记本内屏黑一下,但是外接的显示器不显。。。。。

网友:
分辨率模式不对吧,用的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赞下,格式不对

网友:
重新装驱动程序了。可能是程序部对

网友:
下载一个驱动管理软件试试

网友:
查下VGA口:1 2 3 13 14

网友:
你先用内显把分辨率调至最低试一下然后再切换到外线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显卡VGA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
行厂信号看一下是不是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