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小的保险管引起的不开机(三星930BF 19正屏)

楼主(2013-12-15):
接到客户一台(三星930BF  19正屏)显示器.故障是开机黑屏.隐约可以看到桌面背景,打开一看 开心了.三个820UF25V 电容暴了.手上没有一样的,就拿1500UF 35V 代换,开机不亮,连开关键也是无效的.奇怪了.是不是电容不合适,买来1000UF25V换上还是一样,灯管单独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有点想更换驱动板的冲动.手上没有一样的,还要改按键,算了先确定高压是好的在说,当检测到(等下有图片)7 出来经过一个R114连接的(个绿色的3A保险管)给高压包供电的..保险管坏了.我笑了;/.换上开机有灯亮,试机OK了.但是有个问题出来了.是不是我换的电容耐压高了烧了保险,还有就算是高压部分问题也不会  按键开不到机啊./????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也是维修经验了。一般很少去关注这小保险

网友:
楼主  我今天  也修了  一个  三星740N的  电源板  跟你一样  故障一样   昨天才开  看见  3各地内容鼓包  换了  没有反应  12V有  5V有  知道是  高压  不起震   测试过  灯管完好   最后  检查出来  也是   这个  3A保险管  坏   换了  就好了   可能是  通病  这个时候 才看见你的发帖  嘎嘎嘎嘎

网友:
不奇怪,这保险和高压部分的8脚MOS容易坏,你之前有图像无背光它就已经坏掉了,后来开关不好用会不会线没插好呀?12V跟开机那部分没关系呀!

网友:
保险坏修的快

网友A:
  高压条上的12V保险有的换嘛? 我找不到。 每次都是直接用焊锡把两个焊点连接起来的。 想看下有没有  有的话就买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上的12V保险有的换嘛? 我找不到。 每次都是直接用焊锡把两个焊点连接起来的。 想看下有没有  有 ...

随便找跟细丝飞起来就行了,越细越好~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电容造成的,最主要是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我在戴尔机器上也遇到过  我画面暗 然后就灭了 ,是高压板的保险问题,阻值60+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一定出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细节   决定

网友C:
看板子反面,R114拆掉都没事, 根本就不是保险。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加分了,虽然不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跟细丝飞起来就行了,越细越好~

还得找线啊。 我每次都是直接用焊锡连起来的。  省事, 呵呵。

网友:
这个用细铜丝连起就可了

网友:
保险烧最好先测试后面有短路的没有。大致清楚不会引起连锁在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反面,R114拆掉都没事, 根本就不是保险。

R114 连接过来有个 F 301请问F 是 保险、吗 ???

网友:
保险,我直接用焊锡焊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