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无内存复位 搞不定

楼主(2013-12-15):
(图片)

网友:
今天看到m2n68板子 还以为通病 哪内存旁边的822电阻问题 结果不是 求解

网友:
D3档内存条件正常就打数据对地值是否有空焊。

网友:
你上的什么CPU?

网友A:
AMD的CPU也容易坏,换个看看,不行就加焊桥吧

网友:
内存总线数据组织是一样吗,内存的复位不是内存自己发的啊

网友B:
直接干桥!!!

网友C:
试试做下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一般北桥有空焊的话,内存的数据地址值是不是 为无穷大呢

空焊就是值变大或者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焊就是值变大或者无穷大。

一般正常值是不是在 400到 600欧之间呢

网友:
看一样RES是哪给的,一们单桥的话,就是IO或者桥给的

网友:
CPU给的话,就换CPU试下

网友:
再量一下,RES测试点到内存朝测试点之间是否是通的

网友F:
遇到过这样一块板子,做系统死机,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这个是不好搞得

网友:
北桥虚焊吧!或是CPU底座,再或中间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这样一块板子,做系统死机,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如果是Ghost系统,在驱动选择那一步,把驱动都不要去勾选,再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也容易坏,换个看看,不行就加焊桥吧

CPU早就换过了  他180的 我换140的 都是好的 不会饭这种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做下北桥

这板子是单桥 桥我已经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桥!!!

拜托 我已经说了我干了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