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 TX/66CM 不开机 CPU电感响 0.8-0.95A 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5):
今天遇到一台东芝A200 TX/66CM,不亮机。插电跑到0.8-0.95A之间就不动了。拆机,取出主板,裸板插电还是一样。但是听到CPU电感发出丝丝声,判断为电流过大或者电感老化。果断在料板取来相同电感换上,还是一样。万用表测CPU电压1.2V正常,CPU上的是CM420。CPU供电芯片ADP3208,果断换掉。插电,电流跑到1.05A到1.02A跳变几次,电感不响了,看来亮机了。插外接显示屏果然出现LOGO。接着竟然bios有密码,查资料后短接内存槽B500 XXX,密码清除。此机器原配T5500,大芯片那种。换上T5500,尽然不亮机了,电感又是响。测电压0.9V,应该正常的啊,换回CM420又一切正常,此时头大了。静下心来,会不会是电容漏电或者不良了,换了CPU底下的330,背面的大NEC,不行。先用CM420装系统试下其他功能是否正常,结果经常进系统花屏。看来故障不少。换了北桥和CPU周边好多电容都一样。调整思路,先解决T5500上不了的问题吧。忽然想到CPU电感式从965主板拆的,会不会有问题呢。找来945的电感一换上,T5500亮机了。装硬盘进系统还是花屏。此时看到CPU电感旁边厂家省了2个电容,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导致不稳定呢。于是又在945板上拆了一对电容装上。开机进系统,一切竟然都正常了。呵呵,哥此时拿起一杯水,喝了下去。总算搞好了。装了WIN7也正常。顺便上几个图。

网友:
CPU那大电容最爱出问题咯,最好把它改了

网友:
这说明还是电容滤波的问题,只不过你没有找那个滤波不良的电容,然后偶然将厂家省掉的电容装上,代替了那个你没有找到的电容.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