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1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3-12-15):
戴尔 n4010
故障: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不开机,我接过来把电池拿下来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6几。我把板子拆下来测了测电压CPU没电压,我有测了测给CPU供电的两个场管、D端有19v S端没有输出。找到这个问题我把控制换了,换上之后加电能亮了我就把机器装上在试机能亮这时候我们要下班啦。我就把机器关上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在试机电流跑到0.6几又不亮了。于是又把板子拆下来再册那两个场管S端又不输出了我就把控制芯片拿下来再焊上还是不行。不知道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地方有问题、请那为师傅知道的给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把上下管一块全换了 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加热一下又可以了,以前经常碰到,一直没解决,学习中

网友:
换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