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IPM31 REV1.01G上CPU掉电

楼主(2013-12-15):
遇到两块主板了,第一块直接返走没修,今天又来了一块。方正品牌机里的主板IPM31 REV1.01G故障加电转一下就停,拔掉P4口故障一样!拿掉CPU的话就不掉电了,量CPU上下管没有明显短路现象。不知道该去查哪了!求指教

网友:
量内存电压,桥电压,CPU电压,总线电压。

网友:
小弟看还得查CPU供电

网友:
你看看桥供电有没有个8脚控制芯片或者CPU从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会出现那样情况

网友:
今天不上U测试了下,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后,上U跑码,开机正常了,正高兴白捡了一块板呢!不知怎么的从桌子上就掉地下了,现在开机能亮,提示F1报错!USB和PS/2口都不管用!郁闷中——————

网友(点评):
-_-||又填新伤了。

网友:
这个服务结束了!让客户换了块板!主板右下角明显摔伤,明线都有断的,板层间不知道有没有断线,所以没有换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