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55寸 中间左边 均分三竖条,显示画面变反,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12-15):
屏幕正中间左面三竖条均分,分别显示反常。

u

网友A:
用电视通用驱动板点屏试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确定后再修驱动板.

网友B: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

师傅,这个是55寸的,我这没有测试器,您能估计一下吗?

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视通用驱动板点屏试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确定后再修驱动板.

您能估计一下吗?

网友D:
通用驱动板电源板测试下

网友:
把屏裁开,然后按顺序拼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这个是55寸的,我这没有测试器,您能估计一下吗?

我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E:
先刷个程序试试,故障应该在主板上。修复后告知下结果

网友F:
重刷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检测出故障了,屏的逻辑板进液,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刷驱动程序试试

答案在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个程序试试,故障应该在主板上。修复后告知下结果

答案在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答案在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用驱动板电源板测试下

答案在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视通用驱动板点屏试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确定后再修驱动板.

答案在12楼

网友:
把腐蚀的地方 清理下、查查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啊 、这种情况大多屏有问题啊 先修修腐蚀部分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清洗一下,换腐蚀的元件会好

网友:
   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