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331s 电源接口灯 黄白交换闪

楼主(2013-12-15):
机子拿来,接上AC电源后电源接口灯  黄白交换闪,开机无反应,待机0。012   。拆机后,心想HP的板IO虚焊的多,这个灯由IO控制,加焊IO  OK  上电亮机,  。。

第三天拿出来试试,还是一个样,于是定了个IO 换上,OK   ,下午再拿出来,有是那个样子、

于是量了下BIOS  在待机下有电压,,,可以确定BIOS是参于开机的,,,BIOS芯片 就在、IO边,加焊OK    试用几天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在待机下,3V   5V   有电压

网友:
这样子都行 我这里试过B460不开机 写BIOS ok用几天又不行  又写又OK 过几天又不行………………

网友:
一般就是bios问题这样闪黄灯

网友:
好多,是桥问题的。这样的故障

网友:
碰到很多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