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led屏,像舞台灯光一样。。。

楼主(2013-12-15):
有的时候还会暗屏。。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重插 LED背光 排线试试看

网友:
屏的问题呀,换屏就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呀,换屏就好了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的问题呀,换屏就好了

小角色00 -2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线和LVDS接口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灯没亮 先检查下供电如果没有就修供电 有供电就修灯条 或者换屏

网友:
把LED屏线的负极全部接地试试。但亮度就没法调了,一直最高亮度

网友:
应该是 LED 背光灯 其中一组没有供电。

网友:
leD的背光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换屏吧..

网友:
漏光了是吧,确实是屏的问题

网友:
背光有问题   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先换张屏试试吧

网友:
问题不大,屏幕LED供电有组损坏了

网友:
换屏幕  屏幕坏了 这很明显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不过看这意思好像是屏幕的背光板有点问题

网友:
屏的LED发光板有问题吧  漏光

网友:
换个屏看看吧!!!!!!!!

网友:
这情况 只能换屏看看了   不过看起来挺酷的

网友:
屏的问题,好像可以修。

网友:
有LED灯没亮 检查下

网友:
怪胎。。。我也遇到过有个屏他是一边亮。一边黑的,,,,

网友:
果断换屏。。。超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