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第一次修板, 分享下心中喜悦

楼主(2013-12-15):
注册了那么久的基地用户 第一次发帖子  潜水快半年了!
废话不说了  开始吧
今天客户送来一联想品牌机  故障是按下开机没有反应。
,查了下开关--------正常
2.
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
因为前面测的电压 都正常啊
跳帽 3V电压   晶振 0.180.24  3VSB 这些电压都有 ,可是为什么按下开关就没有电呢  重新测量了下 这次包括开机针还有复位针都测了 ,还是各项电压都正常  ,反正生意不忙 打算自己维修了!

接着就是测量I/O  因为之前看过基地的帖子 ,所以最后测量I/O
测量I/O ITE 8718    67脚有5V电压   75脚有5V电压   72脚有3.3V电压 76脚也有电压 越查越是没有头绪了

想了想还是不死心  短接开关试试 ,短接后测量真的很给力  发现72脚跳变不正常 始终为3.3V

测量了旁边的电阻 电感 电容都没事  打算下手换I/O芯片了
找到一个差不多的I/O芯片  风枪吹下  用松香洗刷干净  准备焊接上板  (因为不会插图,所以图片只有再最后看看了)
更换完毕后  直接上电    没有去检查 焊接质量  呵呵
听到滴。。。滴的声音   发现没上内存  上去内存 直接跑马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很强大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你的回复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啊

楼主客气了 以后要像你学习

网友:
I/O坏的还蛮多的嘛

网友:
毕竟有了经验啊。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高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换IO好的主板最好还要检查一下电源的待机和输出,以免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IO好的主板最好还要检查一下电源的待机和输出,以免返修。

说的有道理  要看是烧掉的还是 功能

网友:
楼主秀的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要看是烧掉的还是 功能

待机电压不稳或纹波太大,肯定会造成IO功能缺失,只是ITE的IO坏的几率比WINBAND的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O好的主板最好还要检查一下电源的待机和输出,以免返修。

恩 谢谢 提醒  以后要注意检查下 待机和供电  以免返修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 休了这么多板  坏的都很多 可能 修的板牌子 跟型号有关吧 2线  3线 的板子 比较多

网友:
这个换IO也是对的,换了不开机说喽。呵  。。

网友:
LZ历害啊,我修这个还是个菜鸟,,呵。。

网友:
楼主的发帖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

网友:
很常见的 故障,很简单,不过还是要鼓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