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无待机

楼主(2013-12-15):
            今天接了台DELL N4030笔记本报修故障不开机,接可调电流表0.01,按开关没反应。拆开一看二修机,一休哥玩了主供,EC,等供电芯片。还好玩的比较斯文,无大碍。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有19V.
            怎么搞了,理了理思路,先找图纸。机器板号dj1 cp discrete 09259-2 ati显卡,这图不好找,花了好多时间,好多下载分才找到。测PU4603(RT8205)主供电芯片16脚(VN)19V,    13脚(EN)16V,    8脚(VREG3)3V,    17脚(VREG5)5V,     1脚(ENTRIP1)0V,     6脚(ENTRIP2)0V,     11脚(PHASE2)0V,是3V供电     20脚(PHASE1)0V,是5V供电。1脚和6脚为3V,5V开启信号,无3,5V,先查1脚,6脚的ENTIR信号。PQ4601的G级为3V_5V_EN。D级3.3V,     G级0V,        G级没电管无法导通。查G级   看到3V_5V_EN由D4201发出,它又受控于EC.会不会就是EC_BIOS 有问题,心中一片欢喜哼着小曲找BIOS,找了一个又一个,刷了一篇又一篇,故障依旧,下载分没啦,心也凉啦,是被论坛的 帖骗啦,还是故障点没找对。测啊,量啊,试啊,突然一下出发开机了,还亮了。*脏话*,这下云里雾里搞不清啦,试了几次都OK,装机测试吧。装好后通电待机正常,按开关,嗯0.02----0.09掉电,啊*#*#*#%
发飙啦。没装好吗,拆啦试,机吧,又没待机。又回到起点,测啊,量啊,试啊,突然又可以了,没了,来啦。D4201用表笔测一下有时就会来启,正常情况下1_3_为3.3V,不来米的情况1_0V,    3_0.65V,测阻值又正常。器件不良吗,拆啦!一试可以。试了十几次都OK,装机测了一下午正常稳定,发帖时又试了一次OK!
           第一写帖写的不好勿笑勿怪!我只想搞点先载分!!!!

网友:
还得返修吧

网友:
希望别返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返修。

网友:
我就不重复上面的话了 ,不过现在点亮了是真的

网友:
修好了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