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 坏道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15):
清零做到11% 在这个位置很久,大概1小时后出现如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9472949\QQ\WinTemp\RichOle\VD_T_8]{5ANMC4F9JJ@94@C.jpg

网友:
目前没有好的工具和方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罗工, 这样的问题是坏道多,还是头有问题?

如果坏道是一段一段的,基本上是磁头问题。

网友:
跑一下看到有规律可以怀疑是头的问题 不过现在f3不能砍头吧?

网友B:
F3的现在没有多少人能修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3的现在没有多少人能修哦。

希捷的大容量盘都是11、12代的,怎么没有技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的大容量盘都是11、12代的,怎么没有技术呢??

这些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了赚钱不让大家知道哦。

网友:
你这还好我有一个到百分之一就不东了,

网友:
这盘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