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X充电求助

楼主(2013-12-15):
联想G460AX充电问题求助大家了。这机器原来故障是:电池能开机正常运行,适配器不管用。经过检查是隔离管PQ6问题。我换了PQ6过后。测待机3v 5v正常,但还是不能开机,用电池还是能开机的。这个时候我装上电池,再插上电源。马上发现短路了,1可调电源19V变成12v了,取下电池发现 发现PQ34属导通状态。电池接口端有18V ,怪不得电池装上短路。但检查PQ34没有问题。但发现PACIN没有电压,

顺着线路查。发现1脚PR21 10K电阻坏,装上电阻。这时候,单独用电源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在开机约3秒时间电池接口还是18V ,然后慢慢下降。装上电池状况也就是:1.》: 先装上电池,然后插上电源,大约3秒时间电流表19v拉低12V 。然后恢复19V正常。电池正常充电了,但电压会很慢上升,这时候开机都正常工作。2》:插上电池 先 开机,然后插上电源,那就一直短路下去,19V拉低到12V 。麻烦给大哥帮我分析一下吧。还哪里问题 谢谢。LM393我换过了、

网友:
吧电池口到公共点的场馆换下试试呢

网友:
你换一下PD9看看,

网友:
1.先装上电池,然后插上电源,大约3秒时间电流表19v拉低12V 。然后恢复19V正常。电池正常充电了,但电压会很慢上升,这时候开机都正常工作,这里是不是为电池供电了?你测量下ACIN的各个时候的状态电压
2.可以把PQ34拆掉测试,插上电池 先 开机,然后插上电源,那就一直短路下去,19V拉低到12V、
本人感觉还是ACIN的状态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了 楼主等你修复好的消息

网友:
电池口到公共点的场馆换下试试

网友:
不敢随便说是哪里问题,等待大神分析

网友:
没遇到,解决了请解释下过程

网友A:
确认一下LM393的条件看是否满足,即三脚电压高于二脚,且8脚供电正常,如不满足则追前极电路,如果在出现故障时上述条件都正常,那么就试试换掉稳压二极管PD9以及MOS管PQ34,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查查PQ34G极的控制电路

网友:
把pq32拆了,看一下单用电源,电池口是否还有18v,如果没有,换了pq32查acoff和 pacin的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LM393的条件看是否满足,即三脚电压高于二脚,且8脚供电正常,如不满足则追前极电路,如果在出现故障时 ...

393 PD9  PQ34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