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 大5A维修

楼主(2013-12-15):
机型:HP6930P
板号:KARTA DISCRETE 07219-5
故障现象:接电电流为5A,
维修:测公共端对地值为9欧,测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判断应为上管有电容长短路,.
用烧机大地,将电压调至9V,黑线接地,红线接到公共端.用手去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很快发现CPU座子旁有一电容
C205很烫,把该电容取下,不短路了.开机显示.

网友:
这机器就是爱短路

网友(2014-04-12):
东芝的机器真的喜欢大电流,这个我遇到少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2014-06-01):
烧机大法就是这样,方便。

网友(2016-04-04):
LM393 我的都烧糊了 EC 也烧穿 也是这机器  现在 0.72  不过内存  两台都是。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