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720-US3用自己电源有时无法开机 用新电源试可开机,但关机一直重启

楼主(2013-12-15):
GA-M720-US3用自己电源有时无法开机  用新电源试可开机,但关机一直重启,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是关机变重启吗

网友:
技嘉主板各种疑难杂症,刷BIOS先

网友:
这种情况电源本身功率不够也有可能,可以刷 BIOS看下。

网友:
用旧电源不能开机肯定先换了电源,一个一个问题排查啊。别几个问题搞在一起

网友:
挑电源的可以查一下5VDUAL电路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按时序来查。

网友:
还遇到过用旧电源可以开机,用新电源怎么都不能开机的呢,实在不懂怎么弄,电源是客户在别的地方自己买的新电源,换旧的给他又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