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6已经无奈,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3-12-15):
今从同事接到一联想K26板子,接到手时 待机时0.01 触发后0.02-0.03 后检测发现+3vs没有出来 换了EC后能触发0.09-0.10 3V 5V正常了。但是我把CPU上上了 突然一个2.5几安的电流 然后再跳到0.13 只要上CPU就会先跳大电流,然后就是0.09-0.10这个死样。检测发现待机 内存供电正常。但是给CPU的+1.1V_VCCPP 没有电压  CPU核心电压也没有。现在我不上CPU CPU的核心的两个电感电压均为1.5V左右。这个应该正常 因为我没有上CPU嘛。可是这个+1.1V_vccpp 不上CPU的时候 可以输出0.45的电压  为什么那么低?我又把CPU装上  一个大电流就掉没有了0V。
ISL6268已经换过2个了。烧鸡,烧不出 。求各路神仙 大神 耶稣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3-12-16 11:04):
CPU已经换过了两个,CPU供电的MOS都换了 。连核心供电的MOS管我都换了

网友:
有没有看数字可调电源的电流档位是否调到了最大啊····

网友A:
不会的 这个我还是懂的!现在一触发就先大电流 然后再0.09或者0.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这个我还是懂的!现在一触发就先大电流 然后再0.09或者0.13

呵呵。因为有一次疏忽不知道谁无聊把那个可调电源电流档调到1A,每次我们一试机就掉电。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个问题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割开看看1.1正常与否。你确定CPU是好的?

网友:
怎么没用VTTP电压也能出CPU供电,是不是时序乱了啊!cpu现在好不好啊,好的话查下反馈引脚看看

网友C:
+1.1V_vccpp  对地阻值正常吗?不正常的话  肯定有问题额

网友D:
如果cpu供电大电流,很有可能是反馈有问题,有可能断线了。cpu有可能也坏了吧。

网友:
vccpp 不上CPU的时候 可以输出0.45的电压,这个可以看成该板装不装CPU,该电压都出来了,或许你可以找个好板对比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修这就行啦.然后你可以试下装假负载是不是一样的现象.我前两天一个板,装真内存就掉电,装假负载就不掉,后面换掉内存供电IC就好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次问题顶一下吧

网友E:
确定CPU是好的嘛 ?

网友F:
有短路吧,打对地阻值看看正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V_vccpp  对地阻值正常吗?不正常的话  肯定有问题额

+1.1v_vccpp上CPU测得阻值24 不上CPU阻值5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割开看看1.1正常与否。你确定CPU是好的?

CPU换过了  上了CPU 1.1想出来但是又掉了下去 瞬间就掉了  如果不上CPU测得电压为0.40V电压  偏低 我直接向烧鸡 外接个电源头 但是烧不出 可调电源是正常的1.1V 没有被拉低的痕迹   但是用万用表测1.1电压时 奇迹的是电压只有0.63V 我晕 为什么可调电源显示1.1 而我万用表测只有0.63?我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短路吧,打对地阻值看看正不正常啊

不知道是短路还是 缺电压  上次修了一台 缺电压也会开机先大电流 然后就掉。现在就是找不到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CPU是好的嘛 ?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cpu供电大电流,很有可能是反馈有问题,有可能断线了。cpu有可能也坏了吧。

我也是怀疑可能有断线的  CPU我换过了的

网友:
换CPU,转换电压都查一下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又是块难修板阿

网友:
来自: 四川 来自 四川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了 上了CPU 1.1想出来但是又掉了下去 瞬间就掉了 如果不上CPU测得电压为0.40V电压 偏低 我直接 ...
断开VCCPP后续割接点,查VCCPP,电压值正常与否(1.05或者1.1).正常查后续电压。不正常的话断开PR715,然后查VCCPP。图上已经说了FB脚=0.6V.VTT选择信号低电平为1.1.高电平为1.05.所以排除芯片开启因素,和外围原件损坏。VCCPP应该是1.1V。把VCCPP搞好了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