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有花点

楼主(2013-12-15):
有好多的花点,拍一下会好一下,等会又花,我应该怎么修。

网友:
应该是冬天到了,快下雪的前兆吧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拍一下会好一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有图片没给张图看看

网友:
屏线接口加焊一下

网友:
屏线,驱动板着手就行。驱动板主要部件加焊

网友:
能拍好应该是接触问题,看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屏线擦擦  固定好看看。

网友:
屏线,你最起码也应该先拆开看看啊,先易后难

网友:
关注吧,帮你顶,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屏线接口 清理一下 看看

网友:
屏线松了  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是基本问题  屏线接触不良 拆开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屏线不好吧

网友:
屏线松了,看看屏线接触

网友:
你换跟排线试试。

网友:
屏线用橡皮擦一擦,看看座子有没有鼓起来 有的话就压下去。

网友:
大概是 屏线的问题。拆开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前天我修一个长城就是这样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换根VGA线看看。。。。。

网友:
屏线问题,把屏线金手指擦干净,插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