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12-15):
LED液晶显示器偏绿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修,请求帮忙。

网友:
屏线清理下 或者换跟VGA线试试

网友:
是少红色吧,测一下屏线各信号

网友:
换VGA线,菜单恢复出厂设置,通用点屏,刷程序,最后查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版套一下。。。

网友:
估计是排线把 排线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