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总要按F1

楼主(2013-12-15):
笔记本与台式机开机总是要按F1键,才能运行进系统              以前都不用按F1的,现在重装过系统,COMS电池放过电,还是要按F1。 ????                  1, 这个怎么取消开机后按F1键进系统????                         2,在笔记本中,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是哪个选项???                     知道的师兄说一说。

网友:
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   应该是最后一排的其中一项  具体不清楚(那英文不认识)

网友:
恩     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英文字母             你知道怎么样排除开机按F1吗

网友A:
关键看提示的什么:日期、硬盘、电池、、、、

网友B:
是不是有报错才会要按提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提示的什么:日期、硬盘、电池、、、、

提示有一些英文字母    但字母中有按F1,然后要按F1就跳过英文字母,进系统                  机器都是从来没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报错才会要按提示吧

提示有一些英文字母    但字母中有按F1,然后要按F1就跳过英文字母,进系统                  机器都是从来没修过的

网友C:
设置一次时间,下次应该就不用按F1了吧

网友D:
哈哈,扣电池也行。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 设置的问题 ??比如软驱打开了什么的

网友F:
恢复一下bios的 出厂模式看看   进bios按f9

网友G:
F1是有BIOS自检报错才会这样吧,按F1是跳过的意思。要看你什么机器才能帮你判断,比如戴尔的,你用了非原装电源就会提示F1。
如果是恢复出厂值,给张图你看得明白些。
这样大概了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F1是有BIOS自检报错才会这样吧,按F1是跳过的意思。要看你什么机器才能帮你判断,比如戴尔的,你用了非原装 ...

好的     去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恢复一下bios的 出厂模式看看   进bios按f9

好的    去试试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 设置的问题 ??比如软驱打开了什么的

应该不是这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扣电池也行。

你是说COMS电池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次时间,下次应该就不用按F1了吧

时间是对的,还有必要在BIOSl里设置时间与日期吗

网友:
百度下就有了……多方便,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先问百度……我都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是这问题吧

电池 有电吗  要2.6v以上   看看电池座有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