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的 超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Q470的笔记本 BIOS有密码 跟客户谈好价钱 三下两下 就拆了  在网上买了个BIOS 果断的刷了 悲剧产生了 不加电  有刷 还是不加电 又买了两个BIOS 还是一样 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绿变红一直闪 郁闷了 有哪位大侠碰到过呢  版号是BA41-01935A 绝对没有掉件   有高手的 多指点了啊

网友:
bios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A:
BIOS的程序不对  明天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程序不对  明天我发给你

多谢了  希望你发给我的 能对上 但是我都是按着版号买的BIOS 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不对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啊 备份的

网友:
原来的没备份么?刷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这个的机器也是灯闪,我的问题是没待机电压。进水机

网友:
这个机器在待机的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待机电压。

网友:
BIOS 芯片换一个。再看看情况啊,不要老刷它。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A:
BIOS的程序不对  明天我发给你

你好,请上传三星NP-Q470 BIOS 板号:BA41-01938A 谢谢!

网友:
换个其他的BIOS芯片刷一下

网友(2022-04-09):
遇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Q470C拆焊刷BIOS后装机,插电指示灯交替闪,请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