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几张改龟壳的写真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15):
62882也挂了。62882有货,龟壳没现货,就改了改。不够美观,将就看下了。

网友:
这张微距写真,因为焊的丑本不打算给大家看的。想了想为了让小白们更清楚些还是贴出来吧。

网友:
b460 独显 真多毛病

网友A:
明显此机是联想B460的,这台机有通病,但不是这些铁壳管子;
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
是铁壳场管中间点是G极,然后从铁壳的G极引一条线到八脚MOS管的第四个脚即可!

网友(点评):
我摸了MOS管温度到是不高。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改这个。

网友:
没修过次通病  不过久闻大名

网友:
好像用不住,,。。。

网友:
呵呵我感觉龟壳坏了芯片必坏修了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此机是联想B460的,这台机有通病,但不是这些铁壳管子;
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
是铁壳场管中 ...

龟壳底部哪个是G极 S极 D极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没遇到过额,谢谢楼主分享咯。

网友:
是啊   能说说哪个是G极 S极 D极呢?

网友:
真的用不住的LZ,你应该换铁壳管或者要上底下带散热的MOS,不能用这种8脚MOS啊,发热必坏!

网友:
我都是上下管一起改掉

网友:
改过一次,实在不是很好改,相当不美观,后来还 是换了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此机是联想B460的,这台机有通病,但不是这些铁壳管子;
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
是铁壳场管中 ...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龟壳底部哪个是G极 S极 D极呢

同求啊 不明白

网友:
还是不够明白这个铁管的构造

网友:
改过两次,第一次用了10分钟挂了,第二次用了2个小时又挂了,换的是带散热的mos管,没办法,直接买乌龟壳换上一直没返修

网友:
龟壳是D极,底面有两个点,小的是G极,另外一个是S极

网友:
这样改  容易返修吧

网友:
能不能请楼主多说几句呢,我是新手,您好人做到底。
1 什么故障?
2 怎么查到是这种mos造成?
3 改装原理是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
龟壳是为了散热好些吧。楼主这样可能会用不住

网友:
大师们的经验之谈,两个都换掉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MOS管 里面的2个点 小一点的点貌似是G级  大一点的是S。 MOS管外围就是D级

网友:
大虾过谦啦,看起来蛮细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