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帝伦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2-15):
主板开机没有显示,跑码有时D5D4,有时4544,还有时504D,跑码不准,摸CPU供电的PWM主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电阻,主板会自动断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图中红色部分用手一摸就会主板断电,现在是通电之后,乱跑码,不能显示,BIOS程序刷过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3-12-17 10:05):
感谢大家的精彩回复,谢谢

这块主板,品牌很小,但接口齐全,很喜欢,不想轻易放弃,故我把问题和思路再重新整理一下,希望可以起死回生

现象: 1、跑码乱  有时停2010,有时D5D4等-----压桥、刷BIOS无效

补充内容 (2013-12-17 10:09):
2、CPU、内存 供电正常,CPU 及内存 供电 正常
3、CPU供电 PWM周边的小贴片电容 电阻,用手摸会导致关机,比开关还灵  -----不知道原因
4、有时开机停在“D0--"  诊断卡CLK RESET灯不亮,有时跑乱码,CLK亮,RE不亮

补充内容 (2013-12-17 14: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这个板子活了,是桥供电的PWM坏了,查供电管没有电压输出,换了一个PWM就好用了

网友A:
放电了没有?   你那是什么板子  拔掉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D5 D4好像是不过内存吧,测看下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B:
不能排除BIOS问题,很多杂牌板子的BIOS经常出问题

网友:
哎,这个BIOS不好找

网友:
能跑码,可能内存没过吧

网友:
刷 BIOS试一下了,找到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了没有?   你那是什么板子  拔掉内存看跑什么码

内存拔了,也是一样的跑码

网友:
量一下 内存各个供电   不行压桥试试

网友:
bios 不好找 只能这样试一试了

网友:
把主板的报警下喇叭接上去,看下有报警没,像那些跑马不准的建议您这样做。

网友C:
估计内存的可能性大些.查内存的电压和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排除BIOS问题,很多杂牌板子的BIOS经常出问题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排除BIOS问题,很多杂牌板子的BIOS经常出问题

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D:
单桥的有点危险压桥试一下

网友:
再换个CPU试试。AMD的CPU有问题的话就会跑不过码的。

网友:
高手如云,我就不说了,顶一下要两点下载分
唉,怕被扣,下载对我太重要了
如12F,用喇叭吧,声音。如果是内条比较容易分辨
又如10F,量下电压
再如16F,桥,单桥是要更加注重。

网友E:
这个没别的原因,就查内存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桥的有点危险压桥试一下

压桥没有效果

网友:
那你查一下内存的SPD、vtt、终结电压、SMBUS看看    不行就打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内存的可能性大些.查内存的电压和条件

内存有3.3V供电,但核心电压应该是1.8v,现在只有1.18左右,不知道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别的原因,就查内存各供电,

D2核心供电只有1.18v左右,远低于1.8v,假负载上测量来的,可能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内存有3.3V供电,但核心电压应该是1.8v,现在只有1.18左右,不知道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查图纸或跑线路找出它的来源,看是哪个元件不良把它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查图纸或跑线路找出它的来源,看是哪个元件不良把它给拉低了

现在电压正常了,但还是乱跑码

网友:
查CPU供电,内存供电。

网友:
D2的内存?你多换几根试试!

网友G:
LZ看来不是修主板的,一点思路都没有...能跑码说明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现在就是跑码不正常,乱码既然你已经刷过BIOS了,你只要仔细检查内存工作条件,VTT,SPD,复合总线,时钟,都正常的话,把桥摘下来重植就百分百OK了...

网友:
另外告诉你,单桥一般虚汗的话,不要说压桥,就是上BGA加焊有时候都不管用,好多时候我都以为桥坏了,只是不死心,把桥摘下来重植焊上去就OK了.

网友H:
查查内存供电跟内存线路了,不行估计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查内存供电跟内存线路了,不行估计就是桥了

内存 1.8v供电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Z看来不是修主板的,一点思路都没有...能跑码说明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现在就是跑码不正常,乱码既然你已 ...

我是新手,被你看出来了,检测过供电1.8v正常, 诊断卡上clk灯不亮,是不是可以认为时钟不正常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新手,被你看出来了,检测过供电1.8v正常, 诊断卡上clk灯不亮,是不是可以认为时钟不正常了呢?

现在主板还是挡内存不?内存时钟是时钟芯片提供的,而单桥板的时钟是集成在三合一桥内的,所以干桥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主板还是挡内存不?内存时钟是时钟芯片提供的,而单桥板的时钟是集成在三合一桥内的,所以干桥咯

我测了一下时钟电压,0.9v,应该是正常的范围,我这个是单桥板,看来只能扔了,是不

网友:
慢慢搞吧 支持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测了一下时钟电压,0.9v,应该是正常的范围,我这个是单桥板,看来只能扔了,是不

你不会做桥啊,不会发给我帮你做,保证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不会做桥啊,不会发给我帮你做,保证好!

哥哥,我是业余水平,哪有做桥的工具啊,我现在实在是不想动桥,内存数据线打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大约是360欧这样,没有无穷大,万一干桥,我这风枪会把它吹飞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哥哥,我是业余水平,哪有做桥的工具啊,我现在实在是不想动桥,内存数据线打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大约是 ...

那就真没办法了,如果近的话,我还可以帮你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真没办法了,如果近的话,我还可以帮你做做...

这个主板以前就不灵,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再试就可以点亮,但前天再拿出来的时候又不是亮了,跑乱码了,之后有过一次跑3837,之后一直不行,晚上我查查时钟 复位啥的

网友:
这个主板以前就不灵,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再试就可以点亮,但前天再拿出来的时候又不是亮了,跑乱码了,之后有过一次跑3837,之后一直不行,晚上我查查时钟 复位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