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开机短路5A

楼主(2013-12-15):
有一台DELL的1520笔记本,插上恒电源立马短路到5A,一直不掉,一直显示5A,我查公共点+PWR_SRC对地阻止为0,用烧鸡大法,开到18V,电流开到3A都没烧出来,然后查图纸,也摘除了至少有20个滤波电容还是不行,但是查图纸公共点到的地方多了,然后有拆芯片   又拆MOS管  但是故障依旧,公共点还是短路                  我在想是不是有个元件被击穿了导致短路           你至今还没查出来公共点的短路,知道的师兄分析一下,说一下思路 ????   {全部电感都正常的} Dell 1520 主板

网友:
哪怕板层短路也有发烫的地方,继续摸。待机5V滤波电容短路,有点常见罗。

网友A:
5A短路主要是保隔这一块电路吧。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B:
太强了 楼主修复好了吗?

网友:
修复好了 回复参考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A短路主要是保隔这一块电路吧。

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强了 楼主修复好了吗?

还在修啊

网友C:
慢慢查吧,我今天修到一个G475AX的本本,也是工供点短路是南桥的,等我把EC 南桥 取了还是短路,烧机也没烧出来,   后面给师傅看,  他把网卡芯片取了 就没短路了,   网卡芯片周围都没短路   就一个工供点但没电容   哎,我还要等明天把南桥装上去!!!!!

网友D:
该做的你都做了,滤波电容拆了,电感也不短,芯片也拆了·   最后就差细心了

网友A:
恩恩,没错,充放电这块也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没错,充放电这块也有可能哦。

恩     但是不是充放电这块啊      还是公共点适配器这块的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多少呀? 如果是0 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100多MOS管可能性大,200左右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刚开始是0      取了一些元件现在是30欧     但是还是不正常    大电流    烧鸡大法烧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慢慢查吧,我今天修到一个G475AX的本本,也是工供点短路是南桥的,等我把EC 南桥 取了还是短路,烧机也没烧 ...

你那个应该是网卡被雷打过短路的吧      我这个是自然短路的一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做的你都做了,滤波电容拆了,电感也不短,芯片也拆了·   最后就差细心了

是啊     可是现在还在修,问题依然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应该是网卡被雷打过短路的吧      我这个是自然短路的一修机

我修的那个机子是进水的,但网卡没有进水 声卡还有   待机芯片那进水的

网友:
一般大短的机器都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