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电容参数

楼主(2013-12-15):
笔记本中有的是无极性电容,大小一样的淡黄色电容,有的参数是220V 10UF       有的是10V20UF    但是大小都一样的,这个电容取下来之后就混起了,有很多的,耐压值不一样,容量不一样,但大小与颜色一样,取下来混起了            1, 这个要怎么分辨出来呢   ???                      2,在笔记本中,换无极性电容,找个电容未必还要查料板上电容参数一样才取下来换上去啊????

网友:
裸板   插上去就是5A

网友:
兄弟 简单告诉你 无极性电容(棕色)的 那种一般 按照体积大小换一样大的就可以;有极性的要看标注容量,一般要是十几V 的 一定要 换一样的 ,不标注多少的 要看一下 电容在什么位置估计一下 一般 6.3V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