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i进液之不过保护隔离到M电压不产生维修】

楼主(2013-12-15):
机型:R60i
构架:945 集显
时间:2013.12.15
地点:郑州电子大厦
故障现象:进液机,到手时待机0.00

      中午吃饭时间,一个老师拿来一个老本R60,说是进水了,跟客户一遍询问之后拆机(进水机最好不要通电),真痛苦,自拆、自修、自装(小弟不给力),十分钟左右见板了,看板

老板跟客户报价同意修;目测时发现主板USB供电芯片烧了,摘掉

自己动手清理了一番(清理部分就略过了),清理好之后打各大电感公共点没有发现敌情,通电,待机电流还是0.00,果断去测VCC3SW此电压没有,再测U61的57脚主供电没有电压。

在U61的背面看见一个大的10欧保险电阻,是给U61供电的,测此电阻开路,打此保险电阻靠U61那端短路20几欧,我果断拆了U61阻值上来了(温馨提示:换保险电阻后不要上电,要先打值,保险电阻开路一般短路居多,可以节约一个保险电阻  )

换上新的U61通电,待机还是0.00(脏话),本以为换个U61就好呢。再去测量VCC3SW已经产生 了

既然VCC3SW产生了,就按时序来,测量-PWRSHUTDOWN为3.3V,再测公共点已有20V电压。既然公共点有电压了,下步就是VCC3M和VCC5M的产生了,测VCC3M和VCC5M的电感没有电压。

测MAX1901的  V+主供电,-SHDN开启,VL 5V线性电压;都有,再测4脚28脚ON5/ON3为零。ON5/ON3是PMH7发来的开启信号,PNH7要发出ON5/ON3开启信号首先PMH7供电 ,PMH7时钟  ,  PMH7复位  ,要正常,这些基本条件正常后PMH7还要收到-EXTPWR#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才会从M_ON1输出M1_ON,M1_ON转换成VCC3M_ON,VCC5M_ON至MAX1901的28脚、4脚

经测量,PMH7供电 ,PMH7时钟  ,  PMH7复位正常,-EXTPWR#为3.3V不正常

-EXTPWR_PMH6是Q53转换的,找到此管测量G极5V,DS极均为3.3V,断电测Q53,GDS阻值正常,说明-EXTPWR_PMH6为3.3V与Q53无关(我是以防万一才测Q53的)

看来要测产生 -EXTPWR_PMH6信号的MAX8765了。

DOCK_PWR20_F经过D39 和两个20欧的并联电阻R227、R584到达U42(8765)的1脚给芯片供电,DOCK_PWR20_F经过R210和R211分压后送到U42    的ACIN脚,当ACIN脚的电压大于REF/2时(2.048V),U42的ACOK脚发出低电平的-EXTPWR,经测量ACIN脚为1.8V

再去测量R210和R211,R211阻值正常,R210阻值变大

更换R210,通电待机还是0.00,脏话,果断更换MAX8765

再通电,已是正常的0.04

SHOW张亮机图

        到此维修结束,谢谢观赏
        以后有时间会经常发点小案例了,还望大家多多支持
        本人是实地毕业的,基地的IBM等各种理论很丰富,想学芯片级信号级元芳说:” 还是迅维靠谱“

                                                                    维修员:黑点科技

网友(点评):
实地也学了,接到的IBM的太少了,怎么修都忘了,看了你的维修思路,猛的记起得翻翻实地培训的教材了,呵呵

网友A:
学习中,但看图还是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但看图还是有点晕

    多看几遍

网友:
嗯,刚下了一个月饼发的视频,,正在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学习学习再学习。

也不给俺加个分

网友:
时序 时序

网友:
有时序就是好,各个击破

网友C:
楼主分析太透彻了,不知楼主咋记住的时序,我老是忘记

网友:
思路超级清晰,膜拜!

网友D:
师兄  啥时候教我啊

网友E:
你是在楼梯口那一家吧!是不是联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楼梯口那一家吧!是不是联成

暂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兄  啥时候教我啊

    呵呵   叫同学  师兄承担不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楼梯口那一家吧!是不是联成

请问,你在市场哪里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太透彻了,不知楼主咋记住的时序,我老是忘记

看一遍是记不住的,画出来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厉害。思路  学习中

当心被管理当灌水

网友:
坏了USB供电芯片,保险电阻,U61 ,U42 MAX8765,分压电阻R210?     "看来要测产生 -EXTPWR信号的MAX8765"

网友:
楼主厉害啊,各个信号定义,电压,作用很清楚,非常牛!  U61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电子大厦  想当年我也是在电子大厦出师的  那是老黄历的2008年呵呵

网友H:
楼主思路清晰 说的也不错 一看就明白 必须加分 不过我只能加5分

网友I:
这完全按照上电时序修得啊,楼主在二楼吧,联成对面,握手,我是汝南的,我隔壁电脑店的伙计好像在你店里学过

网友:
电子大厦……不记的了。科技市场还有记的点……河南发贴的不是发多……郑州维修怎么样啊……

网友J:
VCC3SW他是个什么信号还有你说的pmh7和pnh7他们又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思路清晰 说的也不错 一看就明白 必须加分 不过我只能加5分

多谢  多谢   有了你的分我才更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VCC3SW他是个什么信号还有你说的pmh7和pnh7他们又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东西?

VCC3SW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电压是U61也就是TB62501FG     跟PMH7不是一个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看一遍是记不住的,画出来效果更好,

脑子里也要有时序才能画的出呀

网友:
感觉楼主又是在给迅维打广告啊!看来迅维真的很牛逼,这么多人替他卖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完全按照上电时序修得啊,楼主在二楼吧,联成对面,握手,我是汝南的,我隔壁电脑店的伙计好像在你店里学 ...

具体点吗  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脑子里也要有时序才能画的出呀

这种时序论坛多的是呀   我没时间写完整的 你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  多谢   有了你的分我才更有动力

是的 我有同感 发个帖子没人加分以后就没那激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具体点吗  交个朋友

我的QQ690751353,以前我在联成学习过,不过后来又去北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在市场哪里做?

我以前在数码港做过。。

网友:
月饼的学生吧,月饼课听过,真不错。

网友:
IBM的时序很复杂啊,我也记不住时序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