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宏基4750G USB不读

楼主(2013-12-15):
查看图纸得出 此8脚管是 USB+供电  用万用表测USB没电压,用以下方法短接8脚管,复制文件 一会就提示USB断开,
请高手分析下,是这8脚管坏了吗,怎么购买这个8脚管 或者短接,本人是修手机的初次维修笔记本电脑,谢谢!!

网友:
将它取掉,再从其它+5V取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
2脚跟8脚短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加0欧电阻直连  这种管子很多的呀

网友:
直接短接u6101的2脚和8脚啊,如果还是不想就要换一个相同的IC了!因为此芯片虽然是转换电压,但能提供更好的电流……

网友:
先确定你的USB设备是好的,然后直接短接2-8角.

网友:
直接2-8相连电压就过去了

网友:
可以直接搭点过去就可以 如果你非得想装上哪就装个0欧姆的电阻 或 改改个mos 了

网友:
3脚跟6脚短路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短路还是用一会就不能用的话 您就要考虑USB的通路了,

网友:
看图上的好像是小板样的,右侧有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