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座子

楼主(2013-12-15):
有台机器需要加焊CPU座子,但是座子是橡胶的感觉会被BGA焊接台给烤化,在加焊CPU座子的时候,用不用在座子周围抹焊膏和助焊剂呢?,  加焊CPU要用到多少的温度就停止呢??,加焊CPU座子要注意什么 呢?、、、 知道的师兄说一下

网友A:
先用120的温度烤个15分钟吧  在加点松香 涂点助焊膏  再用下面 300 上面 235  240 不等  自己看着办   差不多了

网友A:
等 200多度报警后 稍微动一下座子  有的没加动也不行的

网友:
没弄过额,在此等候大师们的分享,呵呵,

网友B:
座子正常设置温度不会烤化的!液体助焊剂!

网友:
先把锁紧盖子去下,上BGA曲线选 2

网友C:
要加助焊剂  温度加到200!

网友:
先抹点拆胶液 挺个20分钟左右 为了除掉胶吗 温度在240度 在260吧 我拿过几次 都是这个温度

网友:
CPU座子坏的少吧!!!

网友:
就助焊膏就行。加焊到能动。

网友:
我锁壳没有取直接加焊的也没加焊膏加到座子能动就行了

网友:
我一直是下部温度是260度.多停几次.

网友:
液体的助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 200多度报警后 稍微动一下座子  有的没加动也不行的

200多度,座子要被高温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120的温度烤个15分钟吧  在加点松香 涂点助焊膏  再用下面 300 上面 235  240 不等  自己看着办   差不 ...

你的助焊膏是抹在座子上的,还是抹在座子四个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120的温度烤个15分钟吧  在加点松香 涂点助焊膏  再用下面 300 上面 235  240 不等  自己看着办   差不 ...

你的助焊膏是抹在座子上的还是抹在座子四个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正常设置温度不会烤化的!液体助焊剂!

那液体助焊剂是洒在座子四个边上呢还是洒在座子上的洞洞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加助焊剂  温度加到200!

助焊剂是洒在座子四个边角上的还是洒在座子里的洞洞里呢

网友:
液体助焊剂是洒在座子四个边角呢还是座子里的洞洞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