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BGA加焊后易脱焊,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12-16):
HP4411,4416,6535b之类的AMD的平台的笔记本,开机开始电流会跳变几次,然后回到0.9,1秒后电流上到1.3左右,再往后就一直0.9---1.3,来回反复,拔掉内存也一样,这样的故障加焊CPU座子100个能好99个,问题是有98个在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就回返修,然后再加焊,还会好,两个月后再返修,这样的故障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还有个疑问,在做BGA加焊的时候,见有的同行往BGA下面用风枪往BGA芯片下吹助焊剂,但是我每次吹的时候,100个 就有99个连锡的,大家在处理虚焊的的问题都是怎么处理的,直接加焊呢,还是加助焊剂后再焊,如果加助焊剂,怎么样加,才能不连锡,大家加焊一次BGA,坚持多久不返修

网友:
这个一般都加助焊膏吧。

网友:
说明焊BGA的技术并不过关。

网友:
我见别人都是往里面加焊膏的吧

网友:
试一试加松香水。本身液态,很好注进去。

网友:
重做加高温胶

网友:
这几个机型我遇见的都是北桥,你到时遇到的全是CPU座?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看最佳的处理方式。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说
还要练习焊接技术啊

网友:
这几个机型是不是大写锁灯和数字锁灯一起闪?如果是单闪一般加焊显卡或集成显卡的北桥,三闪内存不认,两闪,四闪,五闪要慢慢查了,bios cpu都有可能,不过还没有加热CPU座子修好过,下次也查一下

网友:
买好一点的焊锡膏不会这样吧

网友:
问题根本不在cpu座上。加焊100次都是徒劳。

网友:
转用高温(无铅)锡浆或锡球去重做BGA,稍耐高温(相对有铅锡)

网友(2014-01-19):
加焊后,要控制好散热的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2014-05-04):
这几个机型我遇见的都是北桥,你到时遇到的全是CPU座?你从哪看的帖子

网友:
一般都是桥空焊问题比较多点。 BGA的座也爱空焊,加的时候加些焊锡膏会好点。不要注意散热问题要做好。这样可以会耐用点吧。

网友(2014-11-18):
我遇见的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BGA设备?是否和曲线设置有关?

网友:
加些焊锡膏会好点

网友:
也加过松香水

网友:
估计是别的原因